PCB layout 元器件布局的规则有哪些?

楼主(2023-02-20):
PCB layout 元器件布局的规则有哪些?

网友:
元器件最好单面放置。

网友:
合理安排接口元器件的位置和方向。

网友:
高压元器件和低压元器件之间最好要有较宽的电气隔离带。也就是说不要将电压等级相差很大的元器件摆放在一起,这样既有利于电气绝缘,对信号的隔离和抗干扰也有很大好处。

网友:
电气连接关系密切的元器件最好放置在一起,这就是模块化的布局思想。

网友:
在电源和芯片周围尽量放置去耦电容和滤波电容。

网友:
满足装配和SIPI的要求

网友(2023-09-26):
规则就比较多了,建议去百度找找

网友(2024-03-04):
先满足DFM要求,再谈其他

网友:
    有结构要求按照结构规定放置

网友:
    要考虑很多

网友(2024-04-09):
    我司主营,单双面线路板、4-6-8多层板  0.4板厚    表面工艺:有铅喷锡、无铅喷锡、沉金、金手指,OSP等; 极速打样(8H  12H  24H、48H) 批量加急(24H 48H 72H、96H) 欢迎咨询,。柯生      1987616319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