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内层为什么不用电镀?

楼主(2023-02-20):
PCB内层为什么不用电镀?

网友:
    因为通孔需要在外层蚀刻之前做孔壁沉铜,如果有用埋孔,有的内层也是要电镀的

网友:
    镀层结合力不好。

网友:
    前处理不良。

网友:
    有金属杂质、硼酸含量太少。

网友:
    镀液温度太低都会导致电镀镍层出现针孔,而镀液维护及严格控制流程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