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天线是不是一定要供电,使里面的LNA上电才能工作,如果不供电的话,LNA不工作,

楼主(2023-02-20):
    有源天线是不是一定要供电,使里面的LNA上电才能工作,如果不供电的话,LNA不工作,这个天线就接受不到信号了啊?

网友:
    LNA不供电怎么能工作呢?一般是从馈点过去的。

网友:
    一般都是通过RF天线端口,一个sma to mhf interface,来进行供电的,无需另外的供电源。
有源天线引出来的接口是mnf 头

网友:
    要供电,cable馈电进去,注意供电端加电感做隔交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