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CAM350后,为什么不能用怎么办?报错代码SHareware warning

楼主(2023-02-20):
安装完CAM350后,为什么不能用怎么办?报错代码SHareware warning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你要把crack里面的文件放到安装350的目录里,那是破解文件。

网友:
这个你在下350的时候有没有看说明。他的包里面还有三个东西要放到电脑C里面的,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