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输入信号作用下,偏执电路能够改变个放大管的动态电流吗?为什么,谢谢

楼主(2023-02-20):
在输入信号作用下,偏执电路能够改变个放大管的动态电流吗?为什么,谢谢

网友:
    放大电路是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偏置电路是给完成放大过程提供条件,而能够将输入信号放大多少跟输入信号大小,放大倍数,输出电阻等有关。对于共射极放大电路:Uo=Au*Ui
Au=﹣β*Rc//Rl/rbe,rbe是三极管b,e极之间的动态电阻。

网友:
    不能,偏置电路只能为三极管提供静态工作电压电流,除非你的偏执电路也在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