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中如何实现自动阻抗匹配

楼主(2023-02-20):
    输入信号是一个50MHZ到1GHZ的变化频率阻抗是50OHM,我用的是MC44S803芯片,这是个调谐器,输入阻抗是随输入频率不同变化的,如何进行阻抗匹配?我看到一个电路是输入之后接50欧电阻接地在经过射频变压器变成差分平衡输出,然后接电容再接到输入端的,谁能给讲讲,或者指个方向

网友:
    50ohm电阻是一个并联匹配,中间经过的你所谓的变压器是balun,非平衡到平衡的转换器,电容不知道是并联还是串联的,我猜是串联在通路上的,但是我觉得这样会使低频信号衰减,请问电路上用的是多大的电容?

网友:
    自动阻抗匹配?阻抗难道不是要求固定的么?我了解的2.4G是输入信号经过一个对地电容(1pF左右),再串联一个电容(55pF左右)后输入Balun后输出

网友:
    传输线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