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CST的优化过程?

楼主(2023-02-20):
问一下怎样才能比较快速比较准确的对元器件进行优化,,一般的流程是哪样的,,有没的什么讲究和技巧,。,比如说对谐振腔的S参数的优化,,而且计算的时间也不会太长,,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先扫描,然后就有了个目标

网友:
    计算时间跟机子的性能,机子有没有被别的程序耗掉很多资源,自己对结构对称性,网格设置,精度设置,迭代步骤,等等都有些关系,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你所仿真的器件的物理上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