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viewer 看圖換層問題

楼主(2023-02-20):
    各位大大
小弟在使用allegro viewer 時 為何換層時L4永遠只能在下面 沒辦法浮在上面嗎?
    像AD是這樣
    這是L3

L3不關,把L4打開

這是allegro viewer的L3

    把L4打開

网友A:
    显示图层定位的问题,定在哪一层,哪一层就在最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图层定位的问题,定在哪一层,哪一层就在最上面

請問有辦法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辦法改嗎?

    你可以试试这个,我看你是17版本的,也可以试试先开你想看的层,再开另一层,因为allegro显示模式和AD不一样,效果达不到AD那么明显

网友(2023-05-29):
    最底下,座標左邊有層面顯示,選擇你要優先顯示的層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