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单片机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3-02-20):
FPGA单片机的区别分别在哪些方面?特点是什么?

网友:
    FPGA是给你一堆逻辑门器件,你可以用它们搭出可能的电路,这些电路是可以并行工作的。
单片机是一个状态机,你规定规则,它来顺序执行。

网友:
    单片机只能一条条的执行指令,FPGA内部可以相当于多个门电路,可以同时执行若干条IO的指令操作。比方说5个IO,如果单片机,需要设置5次5个周期,但是FPGA只需要一个周期就可以把5个IO全部赋值;比方说外接AD采样的时候,单片机在100M频率下每秒只能采集100K,但是FPGA可以轻松的完成5-10M的采样速度,这个速度是单片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一个是纯逻辑电路器件,无固定功能电路,可以编程实现想要的功能器件。单片机相当于是一个带固定功能作用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