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选型之难

楼主(2023-02-20):
    有一个应用需要用到一个触点容量达到DC60V35A的DPDT继电器,可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的,可以推荐一个啊。实际应用的时候加上余量触点需要DC100V70-80A的继电器,线圈电压DC24V以下都可以。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找
单刀的不行吗

网友:
    35a有点大,考虑用交流接触器吧

网友:
    其实主要还是难在电压上,但是现在的这个方案只能用继电器,而且还必须是双刀双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