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中的公式“sqrt(u(1)*u(1)+u(2)*u(2))”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3-02-20):
    simulink中的公式“sqrt(u(1)*u(1)+u(2)*u(2))”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是不是求一输入向量的模,根号(x^2+y^2)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求一输入向量的模,根号(x^2+y^2)这个意思吧

不是吧  求模的话应该只有+前边一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求模的话应该只有+前边一项吧

u=[u(1) u(2)],求模不就是每个元素的平方和再开根号吗?

网友:
    fcn这个模块的输入是一个向量u=[u(1) u(2) u(3)  ...],这个公式的表达式√(u(1)^2+u(2)^2),如果有物理含义的话你得查他的物理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