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为什么要用三极管呢?

楼主(2023-02-20):
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为什么要用三极管呢?

网友:
三极管只是起到开和关的作用。只要能有开和关的功能的器件,且其开和关的状态是能能够受到人为控制的,那就可以应用在开关电源里充当开关管,如MOSFET管等。

网友:
    开关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和电压放大功能没有任何关系。选择开关管,主要是看开关管的频率、耐压和电流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