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 2019的systemsi为啥仿真ddr开始一小段时间会弹出“the simulation is aborted!”

楼主(2023-02-20):
请教一下,sigrity 2019的systemsi为啥仿真ddr开始一小段时间会弹出“the simulation is aborted!”

网友:
可能时simulation profiles下面的仿真设置文件名称和schemtic的名字不一样了,重新建立一个仿真profiles可能就好了。

网友:
    把仿真相关源文件发上来试一下才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2023-11-20):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报错,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