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16: subscript on non-array or too many dimensions请问该怎么改?

楼主(2023-02-21):
                k++;
                DisplayDate[3]=DisplayDate[2];
                DisplayDate[1]=DisplayDate[0];
                KeyState=0;
        }

网友:
你的数组是怎么定义的啊?看着好像说是超限了

网友:
非数组或维度过多的下标
数组引用包含太多维度说明符,或者对象不是数组。
Keil下帮助文件C51.chm中的描述。

网友:
displayDate没定义数组,或者定义的数组小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