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端都是正常的,过了r27就变成零点零几伏了

楼主(2023-02-21):
请问为什么1.6v的信号传到r27前端都是正常的,过了r27就变成零点零几伏了,晶闸管始终不能导通。谢谢大家。

网友:
有没有可能R27太大,晶闸管驱动电流较大,电压全部降到电阻R27上了?

网友:
R27换成1K电阻,晶闸管控制极与地并联一个10K电阻。

网友:
并联10K电阻
偏置电阻,驱动电压形成回路。可以看控制电压是否是正常的1V多。
晶闸管/可控硅有驱动信号但是管子不导通,一般是没有回路的原因。要么是管子没有跟单片机共地,驱动信号相当悬空。要么是管子的供电端不正常。你查一下R28是接上拉5V还是接地去了。

网友:
检查:SCR的封装三个引脚G、A、 K 与实物是否一致?

网友:
MCR16 to-92封装,管脚排列是 1 3 2 对应的1--K   3---G   2---A  。中间的是3引脚 是G,与R27连接。你再核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