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ction 和 task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2-21):
function 和 task有什么区别?

网友:
function可以调用其他function ,但是不能调用其他 task。消耗0仿真时间。
task可以调用其他function 和 task。消耗非0仿真时间。

网友:
不得包含任何延迟和时序控制语句。
必须至少有一个输入参数。
函数始终返回单个值。他们不能有output或inout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