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印刷后线路边缘有气泡和基材面上有气泡,两者产生的原因相同吗?为什么?

楼主(2023-02-21):
阻焊印刷后线路边缘有气泡和基材面上有气泡,两者产生的原因相同吗?为什么?

网友:
线路导体过高或是侧蚀比较大

网友:
印刷好的板子预烘前静默停放时间过短,油墨粘度过高或是油墨内溶剂水分过多

网友:
油墨印刷层厚度过厚,油墨调配不均匀或是调配好的油墨静时间不够

网友:
板子表面有潮气或是有污物,油墨粘度过高或是印刷层过厚,烤炉烘箱温度不均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