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隔离电源方面:有两种供电电压

楼主(2023-02-21):
通过查看数据手册 LPC2119 的接地有三种,分别是 Vss(0V 电压参考点),Vssa(模拟地), Vssa_pll (pll 模拟地),三种的电压都为 0V,但为了降低噪声和出错几率需要隔离,
请问如何隔离电源方面:有两种供电电压,一种是 1.8V(内核),一种 3.3V(I/O 口)
分别存在隔离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吾乃新手,还忘老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与普通的多种地布线类似(它们有多少种方法就有多少种方法),最终这些地线还是要接到一起.

网友:
没有考虑应用环境对电源隔离的要求,产品到了应用时就会出现因设计方案的不当导致的系统不稳定,甚至出现高压损坏后级负载的情况

网友:
放大器的供电电压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交流0V供电 属于市电供电方式 一种是交流60V供电属于线路供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