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锂电池供电改为交流变压器供电?

楼主(2023-02-21):
有一把往复锯是锂电池的
电池太不经用了,一会就没电了,
很是耽误工作
想改为交流变压器供电
请问下能改吗

网友:
使用对应电压,估计20A及其以上的开关电源,加上自制的插座,就能改往复锯为交流供电了。

网友:
你想改成不要变压器的吗,你的充电器直接用能行吗

网友:
    测一下锂电池输出的电压电流,选个输出电流大一些的直流电源就行了

网友:
    电动工具的工作电流一般都很大,绝不是配套的充电器输出的电流就能驱动的。

网友:
    找个电压等级和输出电流大于工作电流20%的开关电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