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器优化问题

楼主(2023-02-21):
大家好,我在使用单片机程序编译过程中,碰到了一些问题,恳请高手回答。具体描述如下:
       当使用keil编译器编译过程中,设置为8级优化,产生的烧写文件,就可以在硬件平台上正常运行。但是如果设置为0级优化,产生的烧写文件,在该硬件平台上运行功能不完整,但是该文件在另外几台硬件上运行,功能均正常。
       请高手能否释疑,这个到底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软件问题,0级是无优化,操作速度比较慢,你就根据这个检查

网友:
你得把软件贴出来

网友:
具体资料晒一下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可能是代码问题,漏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