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选型

楼主(2023-02-21):
并联型电压保护器件,利用其反向工作的原理,当反向电压增高时迅速导通(电阻较小),从而使系统总电阻减小,电流增加,前端的限流电阻分压增加,后端并联电压减小,恢复到正常不工作状态。
  主要根据稳压值,功率来选
  主要参数特性:
  1 动态电阻:越小越好
  2.温度补偿:随温度上升稳压值上升,根据需要可以选用温度补偿性稳压
  3 得不到准备的稳压值:稳压值有时候是一个范围,没有针对的型号时可以用低稳压值再加上二极管抬高电压。

网友:
二极管(Diode)算是半导体家族中的分立元器件中简单的一类,其明显的性质就是它的单向导电特性,就是说电流只能从一边过去,却不能从另一边过来(从正极流向负极)。

网友:
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在这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降低到一个很少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

网友:
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简言之,就是工作在击穿区时,电阻降低,但电压能稳定在一定的值。

网友:
于制造工艺的差别,同一型号稳压管的稳压值也不完全一致。一般手册上给出的也是一个范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