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电路

楼主(2023-02-21):
请问这个驱动H桥仿真有什么问题啊?一直显示仿真错误

网友:
100F的电容?

网友:
用正负12v电源试试

网友:
没有看到负载

网友A:
首先呢,IRF7404是PMOS!!!你那个预驱是驱动NMP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呢,IRF7404是PMOS!!!你那个预驱是驱动NMPOS的

是的,官方推荐图里面也是驱动双NMOSFET。
The floating channel can be used to drive an N-channel power MOSFET or IGBT in the high side configuration which operates from 10 to 600 volts.

其次,楼主的原理图的/SD引脚错误的接到GND了,应该接高电平。

网友:
H桥的NMOS与PMOS位置是反的。H桥上方应该是NMOS(IRF3710);H桥下方应该是PMOS(IRF7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