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板机的烘干段设置为什么是强风吹干、热风吹干、冷风吹干、它们的顺序能反过来吗?

楼主(2023-02-21):
磨板机的烘干段设置为什么是强风吹干、热风吹干、冷风吹干、它们的顺序能反过来吗?

网友:
不能反,因为反过来的话,冷风吹干在第一段根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当强风吹干在第一段时,从孔内吹出来的水分经过强风吹出来,再加上高温的吹、烘就容易挥发,就不会在板面留有水迹印,如果热风吹干在最后一段,则磨进暗房的板子表面温度就比较高(60-80℃)

网友:
而暗房的温度一般都在 18-24℃之间,温度高的板子容易产生氧化。

网友:
烘干机构,包括机架、气体干燥器,机架上安装海绵辊、橡胶辊以及塑料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