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LPC2119 的电源芯片选哪款较为合适 有没有推荐的匹配

楼主(2023-02-21):
请问 LPC2119 的电源芯片选哪款较为合适 有没有推荐的匹配- C( J3 b2 b0 V% M

网友:
与 2104 一样,可选 SPX1117

网友:
电源模块M2576开关电源芯片作为24 V->5 V的电源输入,之后采用IF0505S1的5 V->5 V隔离模块作为控制板内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