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控制LED开关,电路开关,继电器启动需要学习什么?

楼主(2023-02-21):
想要控制LED开关,电路开关,继电器启动需要学习什么?

网友:
看一些书籍,网上也有教程。

网友:
简单点就是模电+单片机。

网友:
直接买个51单片机开发板入门,尽量找个资料齐全的,电路可以用到哪学到哪,自己用代码点亮一个LED后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现在很少有真正的全栈工程师了,都以为前端+后端就是全栈,还差得远。

网友:
一般会C# java只要 LED开关,简单电路开关,电压微型继电器5v 12v直流就可以启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