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选择哪种表面处理方式好?请问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23-02-21):
PCB板选择哪种表面处理方式好?请问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喷锡是PCB早期常用的处理。现在分为有铅喷锡和无铅喷锡。

网友:
喷锡的优点:
  -->较长的存储时间
  -->PCB完成后,铜表面完全的润湿了(焊接前完全覆盖了锡)
  -->适合无铅焊接
  -->工艺成熟
  -->成本低
  -->适合目视检查和电测。

网友:
化学银是比较好的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
化学锡是最铜锡置换的反应,化学锡优点:适合水平线生产,适合精细线路处理,适合无铅焊接,特别适合压接技术,非常好的平整度,适合S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