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以打开规则管理器就直接闪退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21):
cadence 16.6的其他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能打开规则管理器,以点击规则管理器,立马就闪退了,求解决方法

网友:
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重装了几遍cadence也不行啊,我是win10系统

网友:
也有可能是WIN系统兼容性导致的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这种问题,解决办法是把有中文路径的全部改成英文,比如仿真路径不能用中文名,还有安装盘也改成英文名。

网友:
    有道 卸载了。

网友:
    把输入法改成兼容模式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