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16怎么在T型节点加上滴泪?

楼主(2023-02-21):
用的AD16,想在T型走线节点处加上滴泪,但是明明勾选了这个选项,怎么都加不上,问问大家咋回事?

网友:
画圆弧手动添加,工艺上说不介意直角走线。

网友:
点击添加泪滴时,自动添加。

网友:
在添加泪滴都时候,有一个可以钩中对T型线添加泪滴,只要打勾就可以自动添加。

网友:
    T型节点加泪滴,你可以试试 先画好直线,然后下一步画线的时候,先从直线开始,而不是从别的地方到直线这里结束,加不上泪滴很多时候是因为两个线没有相交在一起。你可以试试将线粗改成1mil,然后放大看看有没有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