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适合做四层板吗?如果是四层板的话,地和电源都是铜皮合适吗?

楼主(2023-02-21):
FPC适合做四层板吗?如果是四层板的话,地和电源都是铜皮合适吗?

网友:
四层板做成fpc不合适,fpc一般只适合做一些简单的线路。

网友:
FPC不适宜打太多过孔,弯折对过孔有影响,可能会导致开路。

网友:
FPC电路板可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多面板和刚挠结合印刷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