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芯片选择的一般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3-02-21):
ARM芯片选择的一般原则有哪些?

网友:
如果希望使用WinCE或Linux等操作系统以减少软件开发时间,就需要选择ARM720T以上带有MMU功能的ARM芯片。

网友:
在不需要大容量存储器时,可以考虑选用有内置存储器的ARM芯片。

网友:
许多ARM芯片内置有USB控制器,有些芯片甚至同时有USB Host和USB Slave控制器。

网友:
在某些芯片供应商提供的说明书中,往往申明的是最大可能的GPIO数量,但是有许多引脚是和地址线、数据线、串口线等引脚复用的。这样在系统设计时需要计算实际可以使用的GPIO数量。

网友:
如果设计者频应用产品,IIS总线接口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