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可否读取Excel里面的超链接?

楼主(2023-02-21):
    各位,不知matlab能否读取Excel单元格文字中的超链接

网友A:
    当成字符串读取。
若链接的是网站,再将字符串给urlread就能爬取超链接界面的内容了。
若链接的是文件,用相应的文件IO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成字符串读取。
若链接的是网站,再将字符串给urlread就能爬取超链接界面的内容了。
    若链接的是文件, ...

    问题已解决,微软接口帮助里的hypelinks的item属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