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LAN测试方法

楼主(2023-02-21):
    请教大侠怎么对WLAN无线射频部分进行测试。现已有网络分析仪、WLAN无线综测仪、功率计等。怎么添加测试点呀?谢谢!

网友:
    使用89600測試EVM ,網路分析儀用來調整rf matchinf circuit and antenne matching 使用chariot 測through

网友:
    网络分析仪、WLAN无线综测仪、功率计  有这些就差不多了啊

网友:
    是德仪器,有选项接收那种 wlan 信号协议。EVM, 看星座图,时域也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