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MOS管吸收电路处电容和电阻怎么选择?

楼主(2023-02-21):
开关电源中,MOS管吸收电路处的电容容量和电阻阻值怎么选取?吸收处的电容容量加大峰峰值会降下来还是容量减小峰峰值会降下来?吸收处的电阻阻值加大峰峰值会降下来还是电阻阻值减小峰峰值会降下来?它们两个对电源的效率又如何影响?谢谢!

网友:
电容越大、电阻越小吸收越好、尖峰越小,同时也会引起效率下降。

网友:
电容和电阻峰峰值和过电压的尖峰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