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软件中做一个原理图元件一定要事先有PCB封装吗?

楼主(2023-02-21):
pads9.5软件中做一个原理图元件一定要事先有PCB封装吗?比如8*8点阵就没有封装,那是不是就不能直接做原理图元件了?

网友: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是的,要有配套的PCB库才可以的!

网友:
不用啊,先画好原理图的再画封装也可以啊。

网友:
原理图元件可以先做,形状什么的都可以自定义,pcb封装可以后面再制作,制作后之后将原理图元件封装(part type)和PCB decal 关联即可!

网友:
你可以先随便添加一个原有的封装啊。

网友:
当然不是了。可以先做好原理图,再做pCB封装

网友:
不用,封装可以空着

网友:
没有先后顺序要求,先建谁都行

网友(2023-04-13):
    没有PCB封装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