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外形的设计要求包含什么?

楼主(2023-02-21):
PCB外形的设计要求包含什么?

网友:
PCB外形应为规则的方形且四角倒圆。

网友:
为保证传送过程中的平稳性,对不规则形状的PCB应考虑用拼版的方式将其转换为规范的方形,特别是角部缺口最好要补齐,以免波峰焊接夹爪传送过程中卡板。

网友:
纯SMT板,允许有缺口,但缺口尺寸应小于所在边长度的三分之一,对于超过此要求的,应将设计工艺边补齐。

网友:
金手指的倒边设计除了插入边要求设计倒角外,插板两侧边也应该设计(1~1.5)×45°的倒角,以利于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