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保存图片的文件名是变量怎么设置

楼主(2023-02-21):
    想保存一张图片,设置它的文件名随着 变量 t 变化, t 是一个 列矢量,请问需要怎么设置?
      saveas(gcf,'t.jpg');

网友A:
    for t = 1:10
aveas(gcf,[num2str(t),'.jpg')];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t = 1:10
aveas(gcf,[num2str(t),'.jpg')];
    end

    刚刚发现 saveas 方式保存的图片清晰度很差,如果用 print 貌似好一些,如果用 print 同样想设置文件名随着 t 变化,要怎么改呢?

网友:
    类似啊,只不过把出图的saveas这一行换成print命令,核心就是利用num2str命令把t转换为字符,然后跟‘.jpg’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