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在ADS中用Momentum仿真时怎么加电源啊

楼主(2023-02-21):
    最近在做A类功放,放心不下,想放到Momentum里仿真一下,可是发现Momentum里没有电源,DC_Feed,和GsAs FET。不知道怎么才能加进去。另外,请问现在做微带电路什么地方做得比较好一点,电路板的介电常数怎么能比较准确的测量,又没有什么厂商的电路板的介电常数一直比较稳定。

网友:
    可以把Momentum中的电路 做成模块 然后进入电路仿真中调用 交叉仿真

网友:
    这样仿真出来的效果好吗?如果参数设置对能不能真实反应PCB的效果?

网友:
    pcb仿真里面似乎没有加电源的办法,pcb你可以选用罗杰斯的板材,应该还算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