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有可能通过无线连接屏幕吗?

楼主(2023-02-21):
    摄像头有可能通过无线连接屏幕吗?目前市场似乎还没有哪个产品方案这样使用过呢。

网友:
    估计以后肯定会出现,但是现在还没那么好的传输速度而已

网友:
    miracast应该可以啊

网友:
    就是摄像头和屏幕间的通讯渠道采取压缩比高但容错能力强的协议,还有容错一旦崩溃,数据大量丢失时候一般冻结在最后一幅画面而不是出现让人不快的马赛克

网友:
    WiFi类的摄像头  IPC 无线可视门铃等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