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层叠显示问题

楼主(2023-02-21):
View  这部分怎么快捷定位到想要的那一层,举例如下:
6层板,如果我只想打开3、4层  或者1、2层。怎样可以直接打开2层???

网友:
有skil可以实现任意层,也可以可以实现只打开某某层的操作

网友:
    把Artwork的光绘层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自己习惯常用到单层显示,建议使用录制脚本,然后设置成快捷键;

网友:
    artwork设置好就OK了

网友:
    Color view save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