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怎么在ADS 仿真查错?

楼主(2023-02-21):
    怎么在ADS 仿真查错?

网友: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得慢慢来才行,仿真时的错误有很多都是你选择的仿真器里面的参数没有设置合理,或者是器件的一些功能没有打开。
    慢慢来吧,根据你需进行的仿真,一个一个检查,还有就是要理解你要仿真的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样才能对仿真器的立面相关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
    你买开发板时会有说明的。
一时半会描述不清。

网友:
    如果是pll,ads 的design guide 里面的pll select pll configuration 中就有仿真phase noise 的选项,接下来你研究一下这个例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