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有源天线,怎么加

楼主(2023-02-21):
看到有些GPS模块上面加了有源天线,是不是GPS芯片都可以使用有源天线?
考虑到加有源天线,需要在通路上面加供电,会不会对芯片造成损害?比如电压不匹配?
是否跟芯片有关?还是加电容,隔直流就可以?

网友:
可以加电容隔直流

网友:
    使用有源天线要提供合适的电压,不能超过要求的电压范围,一般是加隔直供电盒给有源天线馈电。

网友:
    通过一个33nH左右的电感给有源天线提供合适的电源即可。

网友:
    这个要看GPS芯片而定的,而其供电往往有GPS芯片内部LDO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