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兼容主要测试设备是什么?

楼主(2023-02-21):
电磁兼容主要测试设备是什么?

网友:
    电磁兼容测试设备种类繁多,电波暗室,天线,接收机/频谱仪,信号发生器,功率放大器,电流探头等等,根据你不同的测试需求选择不同的设备。例如RE,CE,RS,CS实验,都需要不同的设备,而且需要满足不同的标准。

网友:
    其实你需要什么设备可以去你的产品所需满足的标准中去查询,标准里有该项测试所有的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