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下最常用的C语言编译器GCC命令

楼主(2023-02-21):
GCC(GNU Compiler Collection)是Linux下最常用的C语言编译器,是GNU项目中符合ANSI C标准的编译系统,能够编译用C、C++和Object C等语言编写的程序。同时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前端模块来支持各种语言,如Java、Fortran、Pascal、Modula-3和Ada等。

穿插一个玩笑: GNU意思是GNU’s not Unix而非角马。然而GNU还是一个未拆分的连词,这其实是一个源于hacker的幽默:GNU是一个回文游戏,第一个字母G是凑数的,你当然可以叫他做ANU或者BNU。下面开始。

一.CC编译程序过程分四个阶段

◆ 预处理(Pre-Processing)
◆ 编译(Compiling)
◆ 汇编(Assembling)-
◆ 链接(Linking)
Linux程序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让GCC在编译的任何阶段结束转去检查或使用编译器在该阶段的输出信息,或者对最后生成的二进制文件进行控制,以便通过加入不同数量和种类的调试代码来为今后的调试做好准备。如同其他的编译器,GCC也提供了灵活而强大的代码优化功能,利用它可以生成执行效率更高的代码。

GCC提供了30多条警告信息和三个警告级别,使用它们有助于增强程序的稳定性和可移植性。此外,GCC还对标准的C和C++语言进行了大量的扩展,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有助于编译器进行代码优化,能够减轻编程的工作量。

二.简单编译命令

我们以Hello world程序来开始我们的学习。代码如下:

/* hello.c */2

#include

int main(void)

{,

printf ("Hello world!\n");*

return 0;

}

1. 执行如下命令:$ gcc -o hello hello.c

运行如下 : $ ./hello

输出: Hello,world!

2. 我们也可以分步编译如下:

(1) $ gcc –E hello.c -o hello.i

//预处理结束

//这时候你看一下hello.i ,可以看到插进去了很多东西。

(2) $ gcc –S hello.i

//生成汇编代码后结束

(3) $ gcc –c hello.c

或者:

$ gcc -c hello.c –o hello.o

或者:

$ gcc -c hello.i -o hello.o

//编译结束

//生成 hello.o文件

(4) $ gcc hello.o –o hello.o

或者:

$ gcc –o hello hello.c

//链接完毕,生成可执行代码

3. 我们可以把几个文件一同编译生成同一个可执行文件。

比如:一个工程有main.c foo.c def.c生成foo的可执行文件。

编译命令如下:

cc –c main.c foo.c def.c –o foo

或者:

$ gcc –o foo main.c foo.c def.c

三.库依赖

函数库是一些头文件(.h)和库文件(.so或者.a)的集合。Linux下的大多数函数都默认将头文件放到/usr/include/目录下,而库文件则放到/usr/lib/目录下,但并非绝对如此。因此GCC设有添加头文件和库文件的编译选项开关。

1. 添加头文件:-I

例如在/home/work/include/目录下有编译foo.c所需头文件def.h,为了让GCC能找到它们,就需要使用-I选项:

cc foo.c -I /home/work/include/def.h -o foo

2. 添加库文件:-L

例如在/home/work/lib/目录下有链接所需库文件libdef.so,为了让GCC能找到它们,就需要使用-L选项:

cc foo.c –L /home/work/lib –ldef.a –o foo

说明:-l选项指示GCC去连接库文件libdef.so。Linux下的库文件命名有一个约定,即库文件以lib三个字母开头,因为所有的库文件都遵循这个约定,故在用-l选项指定链接的库文件名时可以省去lib三个字母。

题外语:

Linux下的库文件分为动态链接库(.so文件)和静态链接库(.a文件)。GCC默认为动态库优先,若想在动态库和静态库同时存在的时候链接静态库需要指明为-static选项。比如上例中如还有一个libdef.a而你想链接libdef.a时候命令如下:

cc foo.c –L /home/work/lib –static –ldef.a –o foo

四.代码优化

GCC提供不同程度的代码优化功能。开关选项是:-On,n取值为0到3。默认为1。-O0表示没有优化,而-O3是最高优化。优化级别越高代码运行越快,但并不是所有代码都能够加载最高优化,而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一般都使用-O2选项,因为它在优化长度、编译时间和代码大小之间,取得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平衡点。

以下这段说的比较详细:

编译时使用选项-O可以告诉GCC同时减小代码的长度和执行时间,其效果等价于-O1。在这一级别上能够进行的优化类型虽然取决于目标处理器,但一般都会包括线程跳转(Thread Jump)和延迟退栈(Deferred Stack Pops)两种优化。选项-O2告诉GCC除了完成所有-O1级别的优化之外,同时还要进行一些额外的调整工作,如处理器指令调度等。选项-O3则除了完成所有-O2级别的优化之外,还包括循环展开和其它一些与处理器特性相关的优化工作。通常来说,数字越大优化的等级越高,同时也就意味着程序的运行速度越快。

下面通过具体实例来感受一下GCC的代码优化功能,所用程序如清单3所示。

/* optimize.c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double counter;
double result;
double temp;
for (counter = 0;
counter < 2000.0 * 2000.0 * 2000.0 / 20.0 + 2020;
counter += (5 - 1) / 4
temp = counter / 1979;
result = counter;

printf("Result is %lf\n", result);
return 0;
}

首先不加任何优化选项进行编译:

# gcc -Wall optimize.c -o optimize

借助Linux提供的time命令,可以大致统计出该程序在运行时所需要的时间:

# time ./optimize
Result is 400002019.000000
real 0m14.942s
user 0m14.940s
sys 0m0.000s

接下去使用优化选项来对代码进行优化处理:

# gcc -Wall -O optimize.c -o optimize

在同样的条件下再次测试一下运行时间:

# time ./optimize
Result is 400002019.000000
real 0m3.256s
user 0m3.240s
sys 0m0.000s

对比两次执行的输出结果不难看出,程序的性能的确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改善,由原来的14秒缩短到了3秒。这个例子是专门针对GCC的优化功能而设计的,因此优化前后程序的执行速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尽管GCC的代码优化功能非常强大,但作为一名优秀的Linux程序员,首先还是要力求能够手工编写出高质量的代码。如果编写的代码简短,并且逻辑性强,编译器就不会做更多的工作,甚至根本用不着优化。

优化虽然能够给程序带来更好的执行性能,但在如下一些场合中应该避免优化代码:

◆ 程序开发的时候优化等级越高,消耗在编译上的时间就越长,因此在开发的时候最好不要使用优化选项,只有到软件发行或开发结束的时候,才考虑对最终生成的代码进行优化。

◆ 资源受限的时候一些优化选项会增加可执行代码的体积,如果程序在运行时能够申请到的内存资源非常紧张(如一些实时嵌入式设备),那就不要对代码进行优化,因为由这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 跟踪调试的时候在对代码进行优化的时候,某些代码可能会被删除或改写,或者为了取得更佳的性能而进行重组,从而使跟踪和调试变得异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