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版本,怎么禁止网络交互卡死

楼主(2023-02-21):
    17.4版本交互时候,如果点到PCB上的GND,原理图很容易卡死,有办法jie'jue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啊,一样卡死。每个ORACD 的GND网络都被点亮

网友A:
    同样也是卡,想问一下22卡不卡

网友B:
    在allegro中可以直接关闭互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llegro中可以直接关闭互动

    是的 。但是有点麻烦貌似17.2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3-05-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GND,电源也一样,只要是多个地方用到的同一网络,拉线的时候卡的半死

网友:
    屏蔽gnd网络信号飞线

网友:
    22打最新的004补丁就不会卡死了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B:
    在allegro中可以直接关闭互动

    17.4怎么关闭网络交互啊

网友:
    17.4怎么关闭网络交互啊8

网友(2024-04-28):
    那是因为你选的器件可能是多PART器件,在原理图中来回跳,应该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可以试试把多PART器件放置在同一个原理图页中。

网友(2024-08-07):
    174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么?

网友(2024-09-12):
17.4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么?

网友:
    有点小贵,需要再说,

网友(2024-10-15):
    同问 同问  这太郁闷了。电脑也会狂飙起来。。。

网友:
    布局完就把ORCAD关了,用PDF原理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也是卡,想问一下22卡不卡

    22.1一样的问题,也会卡死ORCAD, 所以布完局开始走线,就关了ORCAD,用PDF原理图看图

网友:
    同样问题,来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