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2的brd能有什么方法用16.6的打开吗?

楼主(2023-02-22):
NVIDIA官网下载的原始参考设计,打开显示基于17.X版本,电脑现在案子的16.6的,各位大神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装插件什么的)能够用16.6的打开。附件上传了,也希望有安装17.x版本的大佬帮忙转个16.6版本能打开的,小弟谢谢了。

网友:
allegro16.6方法步骤三步走

网友A:
以下是转allegro16.6方法步骤,可以参考使用:
1.用AD导入该BRD文件
2.用AD导出ASCII文件或保存为5.0的格式用PADS导入再导出9.5之前的.asc文件
3.打开allegro 16.6 导入前面导出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转allegro16.6方法步骤,可以参考使用:
1.用AD导入该BRD文件
2.用AD导出ASCII文件或保存为5.0的格 ...

我用AD导入的时候,弹Allegro design file"***"not recognized,or version is to old.是我的AD版本太低了吗?导不进去。

网友:
吴川斌的阿里狗降版本软件了解下

网友:
    有个焊盘psm_070x125rr做了倒角,16.6不支持这种方式,要先改成通用的焊盘形状才能转。

网友:
    这个参考设计怎么下的,我去开发者中心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