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ADS将TOP层结构、BOT层结构、还有板框重合在一起?

楼主(2023-02-22):
如何使用pads将TOP层结构、BOT层结构、还有板框重合在一起?还有,如何将零件精确定位在结构的位置?

网友:
TOP层结构、BOT层结构合起來的。

网友:
可以將正反2面需固定的零件位置画出layout。

网友:
在CAM的每一层中设置一个固定的偏移值。

网友:
DXF combine后右键set origin,勾选snap grid,选择圆孔中心,然后移动DXF 图形,鼠标放到与DXF origin 对应的圆孔中心位置。

网友:
用元器件的定位来弄就可以啊。

网友:
没听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