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仿真otl电路应该怎样修改?

楼主(2023-02-22):
这个波形一直不对啊 忙了一天也没整出来 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关键是三极管在放大区才能够输出被放大的正常信号,负责不管你再忙都是徒劳的,需要适当调整各三极管的合适工作电流,才会得到正常的信号输出.

网友:
    输入信号这样直接三极管基极早已是造成波形失真了,第一级三极管加上下偏置电阻调节至放大区,信号加电容耦合。

网友:
    Q1用PNP型管子,Q2用NPN型管子,设计好静态工作点,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