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好的PCB板上的器件怎样点胶加固?

楼主(2023-02-22):
焊接好的PCB板上的器件怎样点胶加固?

网友:
要看你的电路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需要达到什么目的,按照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材料选择,最常用的是“元器件粘接固定胶”这个东西一般作用是防震。

网友:
焊接好的PCB板上的器件加固,最好是整体灌胶,或者使用热胶逐个固定。

网友:
如果元器件比较小,一般都是用涂覆机整体胶水涂覆;如果元器件比较大,则是用点胶机围绕重点部件点胶。

网友:
胶水一般为环氧树脂胶/AB胶/UV胶/散热硅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