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先将 LPC2114连接到 CPLD,再连接到其它电路

楼主(2023-02-22):
现在数字电路除 LPC2114 使用 3.3V 电压外,其余的大部分是 5V 的.我想先将 LPC2114连接到 cpld,再连接到其它电路(CPLD 的 I/O 口可以输出或输入 5V)不知道行不行. 谢谢.

网友:
我觉的简单的电路可以用 LVC 芯片,必要时可以用 3V 的 CPLD

网友:
LPC2114的两个UART实现和LD4以及中心站的数据交换,两个UART具备触发点可调的16B收发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