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A线性恒流LED驱动 芯片或方案

楼主(2023-02-22):
要求:
VIN:9~16v,
Vout:约3V,
Iout:0~1A可调,
线性恒流,LED处于常通状态
单片机控制电流输出;

网友:
单通道。。。
网上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
输出电压要求恒定还是可调

网友:
压差过大,用BUCK电路

网友:
你用单片机控制线性调整本身是不成立的,不过能理解你的意思,可以用单片机的PWM输出控制电流,不过这个是有分辩率的(也就是离散的不连续的),用占空比0-100%表示0-1A的电流基本能满足一般的无级调光需求。这种电路比较常见,也很好设计。比如PWM的分别率是2000,那么你可以最小步进值就是0.0005A。下面这个图是升压电路,示意一下调光原理